科比F5 变频器报警1Sruc故障,加使能信号后报警消除.手动试机有频

楼主(2013-03-08):
科比F5 变频器报警1Sruc故障,加使能信号后报警消除.手动试机有频率上升至50Hz,但没有输出.输出电压还是0V
测量驱动电源正常,但驱动光偶输入侧电压没有变化.
22KW变频器 CPU板更换后还是如此
报警信息说明书找不到

楼主:
6路驱动输出都没有,5V电压也正常 线路测量也没有问题

以前遇到过松下变频器没有显示,是电压检测问题.这一次没有科比没有输出,CPU板更换3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