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4T 关于数据记录问题

楼主(2013-03-08):
每按一次切换元件W地址,将寄存器D地址里面的数据保存下来,需要使用什么元件 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用宏,也可以用定时器。

楼主:
实现不了啊 怎么用呢  我弄过了 没成功

网友B(2013-04-14):
系统状态寄存器,254489112@qq.com

网友C:
如果是读PLC里的数据,可以使用间接寻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