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实现温度、电流、电压信号的无线传输

楼主(2013-03-08):
想设计一个温度远程无线传输系统,进行温度远程监控,怎么设计最简单。同时如何实现电流、电压先好的远程无线传输?

网友A:
你在监控点进行数据的采集模块,该模块具有无线传输功能,这就形成了一个终端,然后接受或者叫做主机方也能接收和发送对终端的控制指令 就可以了。

采用什么无线方式,要看你的距离和费用估算了

如果距离相当远或者具有太强的移动性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GPRS这种模式,但是这个是走流量的,需要网络费用的。

如果距离很近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比如433MHZ的这种无线模块,也可以考虑使用zigbee 2.4G的这种无线,这种就是免费的了。

网友A:
最简单的 就是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