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编驱动器

楼主(2013-03-08):
送经驱动器 轴承坏了 换了个轴承  后装好 为什么他的转速是正常的几十倍   经编机LIBA公司

网友A:
其他地方没有动吗?驱动器参数检查一遍(如电子齿轮),机械上其他地方有没有动过的?

网友B(2013-06-22):
我厂上班年 也出现过这类问题  打电话问LIBA师傅  他说线接错了   后来把线换了 还是不行 把编码器也换了  还是不行  后来把驱动器 换了   就好了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