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带节流阀在第一次伸出速度很快

楼主(2013-03-08):
气缸带节流阀在第一次伸出速度很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用的电磁阀是三位五通中位截止型(中封)的吧?气缸停止动作一段时间后当出气的一端漏气(有可能是节流阀、气管或者电磁阀漏气)再次动作时气缸就会很快速的伸出,这样描述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

网友B:
你试试将节流阀调小点呢?

      还有就是你的节流阀配上气控阀试试

网友C:
对电磁阀的结构不是很了解

网友D:
气缸分单作用和双作用气缸,单作用气缸在稳定性方面不及双作用的。

此外,调节气缸运动速度的不止是气缸端的节流阀,电磁阀上面也有节流阀,电磁阀都有泄露,要仔细选购合适型号的电磁阀配套止回阀,使气缸在运动后能够保持位置,无泄漏。这样才能够保证运动初不会有过冲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