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能发出声音库里的声音吗?

楼主(2013-03-08):
我用威纶的触摸屏,组态了按键 声音,但只有在电脑离线模拟 时才能发出我组态定制的声音(电脑发出的),而把组态文件下载到触摸屏,却只能部分发出 蜂鸣声,,不知为何???    组态手册里又没讲声音的使用!!!

网友A:
好像只能发出那个声音文件库中第一个文件的‘滴滴’声。我找代理商搞技术的折腾了一下午都不行,最后说是我的系统有问题。

建议:更新最新版本软件试试,不行的话直接咨询维纶技术支持400-888-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