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该配置什么样的笔记本?

楼主(2013-03-08):
今天单位给我说,以后让我学习如何将原有的PLC程序复制到新的PLC上,并且答应给配置一个笔记本,我特请教一下高手们如何选择笔记本那?对于欧姆龙程序是不是仅仅XP系统稳定?我还需要配置什么配件那?谢谢!

网友A:
选本本不能只看现在,不能只局限在适合欧姆龙测程序上,应观过去展未来。

配置嘛,个人觉得得找个有串口的

网友B:
联想Thinkpad系列,我们公司工程师基本都用这个牌子的,挺好的

网友C:
推荐便宜的:联想 Lenovo E46L 14.1英寸笔记本电脑 带串口(工程人员专用)

或者贵的:联想ThinkPad X230

网友D:
惠普6570B,自带串口,价位6.5K左右,要经销商改为XP+W7系统

XP系统跑通常那些在64位W7系统下无法运行的编程软件,64位W7系统安装那些支持64位W7系统的软件和那些三维画图软件(例如solidwork、catia),

网友E:
现在的本本没有了串口,你需要配置一个USB-COM转换器,本本配置不需要过高,一般家用流行配置完全够用。你要跑西门子的1200编辑软件,那就另当别论,需要高一点的配置。

网友F:
以前DELL IBM 有COM口 现在估计联想昭阳系列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惠普6570B,自带串口,价位6.5K左右,要经销商改为XP+W7系统

推荐这款,我已关注很久了。。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H:
配置嘛,个人觉得得找个有串口的

   2012 年新配的 HP 6560B 的带有串口本,价格 5999

网友D:
惠普6570B,正规代理会升级到4G内存,可以预装XP+64位W7系统,价格是6.5K,至于淘宝京东,价格稍低但是不一定可靠。自己斟酌处理。联想目前完全停产串口笔记本,只有

楼主:
现在数据线直接带USB接口比较方便,比如说CPM   CP1H  系列的,是不是直接使用USB接口方便?我想了一下,还是5000~6000比较实际,如果多了害怕领导有抵触心里,坛友们给推荐一哈吧,谢谢!

网友I:
以上大家推荐的多不错,建议还是买台带串口的,方便!

网友J:
但是现在串口的比较少,我的也没有,只要配一个好的USB-COM 在100大洋吧,别买便宜的。买个2-3K大洋的就够了。要求使用点就行了屏也不用很大的,经济实用就行了,毕竟现场环境不太理想的,不像办公室。

楼主:
WIN8系统是不是很多的软件与驱动不会支持?能直接换成WIN7或XP系统吗?

网友K:
安装工控软件,建议装XP系统

网友L:
我只装XP就足够用了!!

网友M:
我觉得带串口是必要的,运行软件不需要多高的配置吧,但是系统装XP最好

楼主:
如果只装XP系统,说不定领导随便找个旧的给俺了,怎么也让LD给弄个新的再说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安装工控软件,建议装XP系统

关键是新电脑没有了XP系统了。

网友M:
真羡慕楼主

我们就一台笔记本,还特别古老

前些送去修

现在都没得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带串口是必要的,运行软件不需要多高的配置吧,但是系统装XP最好

网友O(2014-04-09):
  联想Thinkpad电脑   在编程和调试稳定性还可以    欧姆龙NJ的基本配置 运行内存2G    XP系统就行

网友P:
现在什么本本都行。我原来一直用TP。今年过完年就换了神船。高清屏,价格公道。装上64位W7系统,没感觉哪比TP差。高清屏真是养眼。

网友Q:
Thinkpad或戴尔

网友R:
我三百多的电脑都有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