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使用PNP还是NPN

楼主(2013-03-08):
先说下我对源型和漏型的个人看法:

“源型” 控制电流“源头”,开关接在负载的前边。对应晶体管的就是“PNP”型。

“漏型” 控制电流的“漏出”,开关接在负载后边。对应晶体管的就是“NPN”型。

可是今天看了S7-200的接线图后,迷茫了。

上图先

这就搞不清了,按图上,完全相反了。

为搞清楚,立马实践:用PNP类型的接近开关试验,使用图中第一种方法,把1M跟PLC自带的24V-(即M)相连,24V+(即L+)接输入公共端,接近开关正常工作。

使我更纠结了,难道PNP是漏型输入的不成?

百度了好多人都说PNP是源型,到底是源型跟漏型搞反了,还是西门子对源型和漏型的看法和PNP,NPN本身就是反的?

网友A:
看PLC的输入电路表示,无论是1M接电源的正或者负极,都可以。

只是在接不通传感器的时候,要选择相应的接线电路。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
源型与漏型的选择决定了使用那种传感器,他决定了COM端口的电压为正或是为负

网友B:
没反   论坛上以前似乎出现过同样的帖子

网友C:
PLC内部输入电路双向的,所以你接NPN/PNP都行,没有分别源型、漏型接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内部输入电路双向的,所以你接NPN/PNP都行,没有分别源型、漏型接法。

i
对头,200接哪个都可以

网友E:
都可以。S7-200 CPU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是电源L+连接到输入公共端、还是电源的M连接到公共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可以。S7-200 CPU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是电源L+连接到输入公共端、还是电源的M连接到公共端)。

感谢回帖的几位朋友,两种接法我本来都会接,现在就是想搞清楚类型问题;
如果我使用图中第一种方法,把1M跟PLC自带的24V-(即M)相连,24V+(即L+)接输入公共端,所有的都输入都这样接,那到底是源型还是漏型,PNP还是NPN?

网友F:
     S7-200PLC,其输入口的内部电路是一光耦器件,其光耦的输入为2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串接一限流电阻,故外部的连接开关与输入端的连接可由2种形式,即楼主所画的2种接线电路都对:

     1、左侧图是将24V电源的负极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24V电源的正极接开关,再接PLC的输入口,当开关闭合时,电流是由输入口流入,经图中下侧的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流―>M,流回电源负极。

     2、右侧图是将24V电源的正极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24V电源的负极接开关,再接PLC的输入口,当开关闭合时,电流是由电源正极流出―>M―>限流电阻图中上侧的发光二极管,通过输入口流出,再经开关闭合触点流回电源负极。

网友G:
    如是继电器类型的,这两种说法都正常,很对头,200接 +或是- 输入哪个都可以

网友H:
两个都可以!

”佛山工控人“诚交工控界各路朋友!QQ:532963140

网友I:
200的接哪个都可以

网友J:
PNP和NPN的都可以,同一个公共的传感器类型要一致

网友K:
PNP和NPN的都可以,听过一种说法,说西门子的和其它的说法是相反的

楼主:
说了这么多,还是不知道图中两种接法到底是PNP和NPN,还有对于源型和漏型的定义,在我看来,图中两个源型和漏型相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PNP和NPN的都可以,听过一种说法,说西门子的和其它的说法是相反的

西门子特色

网友F:
回13楼:你出示的2个图,谈不上NPN与PNP之说,我在7楼里讲过:“ 对S7-200PLC,其输入口的内部电路是一光耦器件,其光耦的输入为2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再串接一限流电阻,故外部的连接开关与输入端的连接可由2种形式,即楼主所画的2种接线电路都对”这里不涉及NPN、PNP 及有关源型和漏型的定义的问题,只是说明PLC的输入电流可正可负都能正常工作,关键是公共点M应随不同接线电路,或接24V电源的正极或负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13楼:你出示的2个图,谈不上NPN与PNP之说,我在7楼里讲过:“ 对S7-200PLC,其输入口的内部电路是一光耦器件,其光耦的输入为2只反并联的发光二极管再串接一限流电阻,故外部的连接开关与输入端的连接可由2种形式,即楼主所画的2种接线电路都对”这里不涉及NPN、PNP 及有关源型和漏型的定义的问题,只是说明PLC的输入电流可正可负都能正常工作,关键是公共点M应随不同接线电路,或接24V电源的正极或负极而已。

这里不涉及NPN、PNP 及有关源型和漏型的定义的问题,只是说明PLC的输入电流可正可负都能正常工作,

这图不是我画的,是西门子手册里截图来的,也就是说西门子定义的源型和漏型,你这是属于什么说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J:
PNP和NPN的都可以,同一个公共的传感器类型要一致

网友N:
S7-200的信号输入端两种信号均可以的,当然同一组极性要一样

网友O:
输入一般不讲NPN,还是PNP....只讲输入接的传感器是NPN还是PNP....只有晶体管输出,才要考虑是PNP型输出还是NPN型输出。

(引用)--"百度了好多人都说PNP是源型"------是指西门子的晶体管输出型的是PNP.不是NPN.

网友P:
NPN PNP 只要是你有信号的时候是闭点,没信号时是开点,就可以判断M接啥了

网友Q(2016-07-27):
引用 楼主:
说了这么多,还是不知道图中两种接法到底是PNP和NPN,还有对于源型和漏型的定义,在我看来,图中两个源型和漏型相反了

反了,源型高电平有效

网友R(2016-09-18):
学习了,这个不错的。

网友S(2016-10-24):
看PLC的输入电路表示,无论是1M接电源的正或者负极,都可以。

只是在接不通传感器的时候,要选择相应的接线电路。源型、漏型是指直流输入/输出PLC而言,针对的是输入点/输出点的COM端,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或者换种说法源型是高电平有效,漏型是低电平有效。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正极有效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入直流负极有效
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
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