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北京和利时的DCS故障处理

楼主(2013-03-08):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们这里的北京和利时的DCS出了点故障。在正常运行时一个站的主控单元突然不工作了,可是没有切到冗余的那个主控单元上,只有把这个故障的电停了冗余的主控单元才起来。后来换了个主控单元还是不行,换的这个指示灯显示一会停止运行一会正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呀?对了我们的主控单元是老式的FM811的。后来我把刚换的主控单元的冗余数据备份线拔了指示灯显示正常运行了可是系统图状态上显示此主控单元故障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个主控单元也是坏的吗?再就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站冗余主控单元不能切换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种可能是主从设置的DIP开关设置不对,二种可能是写保护开关置在保护状态,新换上的FM811内程序版本与正在运行的不一致,由于写保护的存在,无法使之一致。

网友B:
主控单元冗余切换是当主主控单元硬件故障时,才会切换,如果是网线掉了,或者其它外围相关设备出现问题,主控单元是不切换的,当你停电了主主控单元,那么从主控单元就会切换为主主控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