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国产非脉冲控制的伺服

楼主(2013-03-08):
请问各位大神,国产伺服里有没有类似于IAI或SMC的PIO控制方式的?也就是位置参数是写在控制器里的,外部控制只是开关量组合1号点,2号点,然后驱动电机,电机就往写在参数里的1号点或2号位置跑

如下图,IAI是PC1-PC256组合成一个数字(如5号点),然后CSTR执行时电机运动(往5号点参数)

           SMC里的IN0-IN5组合成数字,然后DRIVE执行ON时电机运动至组合数字的点运行

网友A:
有的,这类 伺服有个名字叫智能型伺服

网友B:
通过IO或RS422/485/CAN,带轨迹插补的智能伺服。 国内做得很多,

网友C(2013-06-03):
台达A2 ? PR模式

网友D:
kinservo 有此功能,也可以透過RS-485 modebus方式控制

网友:
台达的伺服电机有这个方法

网友E:
国产博美德、和利时电机等的伺服驱动器有这样的,不过价位比普通的稍高(其余品牌我基本没有用或者用的较少,还真不知道)

网友F:
珠海希雷ASCX系列伺服,内置IPLC功能,8段定长,可实现这个。

网友G:
国产迈信驱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