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3-03-08):
今天用s7-300以太网通讯,可是和电脑通讯不上,IP的设置是对的,可连接不上,请高手指点一下可能的问题。

网友A:
第一次下载需要用编程电缆下载的;

配置好IP,

然后用网线连接;笔记本设置好IP,同样的网关;

楼主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下载需要用编程电缆下载的;配置好IP,然后用网线连接;笔记本设置好IP,同样的网关;楼主截图看看;

谢谢了,现在通讯是可以用了,可是在线监控不了,显示下面的提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选好驱动,就是你现在什么方式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