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实例PLC教学课程(七)

楼主(2013-03-08):
电梯控制实例PLC教学课程(七)
自动定向回路、平层继电

1、原理图

2、原理说明
自动定向:

1JZ1~5JZ1的状态反映了当前轿厢的实际位置,不管轿厢在何位置,相应的nJZ1总是把A到B这条纵线分成两段。这样,如果指令信号的楼层大于轿厢位置楼层,则电源只能通过AB纵线的上部分而接通向上方向继电器JKS、JKS1。反之,如果指令信号的楼层小于轿厢位置楼层,则电源只能通过AB纵线的下部分而接通向下方向继电器JKX、JKX1。这就是自动定向的原理。

平层、门区继电器

在轿厢侧面装有3只永磁感应器,最上面的为上平层继电器YPS,中间的为门区感应器YMQ,下面的为下平层感应器YPX。

在井道中每层都装有一块隔磁铁板,在平层位置时,这三只感应器应正好全部插入隔磁铁板中。分别驱动上平层继电器JPS、下平层继电器JPX、门区继电器JMQ。

网友A:
慢慢学习中,不过这电梯有改进空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