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解一下西门子200与多个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3-03-08):
最近要做200与多个单片机通讯,有人能给详细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沙发上来听讲。。。静待高手

网友B:
200与单片机通讯比较好做。使用200的自由口指令来实现。既然是自由口,那么就需要双方自定义报文格式。

1、先考虑点对点的方式,尤其是使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报文

2、多台之间,需要考虑时间间隔

3、200应该是主站性质,与多台单片机轮询吧

楼主:
报文格式怎么定义啊。

网友C:
那还不如这个200都不要用,完全用单片机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文格式怎么定义啊。

既然是双方通讯,当然可以协商着解决,这也是200自由口协议的含义。想怎么定就怎么定,当然不能违背200的一些基本原则,自己好好看看200系统手册中自由口通讯指令章节。另外,不要总想等着有现成的例子之类出现,自己大胆的动手实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