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三菱FX1n保持型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03-08):
问一个三菱FX1n保持型寄存器问题,其中D128~D255为EEPROM保持,D256~D7999为电容保持,两者保持有何不同?

谢谢!

网友A:
电容保持断电后只能保持电容放电时间,不能像EEPROM一样永久保持。

网友B:
EEPROM是在卡,不坏的情况下数据会永久保持,而电容保持,当PLC断电后,数据的保存是靠内部电容放电来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