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I编程电缆驱动

楼主(2013-03-08):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驱动安装时候出现这个请大家给看看,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就是这个问题,安装软件之前要重启一下电脑。

可以通过以下修改注册表的方法避免重启电脑: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网友B:
怎么找不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呀?,你不会是忽悠人的吧!

网友C:
希望楼上不要这样子说同行给你回答问题的;

怎么叫忽悠啊!

没有就没有啊!!从新启动电脑试一下吧

不行就换一个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不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呀?,你不会是忽悠人的吧!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只有信任,没有怀疑。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西门子的软件就是这个问题,安装软件之前要重启一下电脑。。可以通过以下修改注册表的方法避免重启电脑: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内容的回复:

我的系统的win7的,32位,装的s7-200 SP8  ,装驱动酒出现上面的问题,还请您给分析下,win7第一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不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呀?,你不会是忽悠人的吧!

为了证明不是忽悠人,给你截个图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的win7的,32位,装的s7-200 SP8  ,装驱动酒出现上面的问题,还请您给分析下,win7第一次用

win7的系统我没用过,你上边提到的问题是安装西门子软件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重启电脑后再安装就不会再报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我的系统的win7的,32位,装的s7-200 SP8  ,装驱动酒出现上面的问题,还请您给分析下,win7第一次用 win7的系统我没用过,你上边提到的问题是安装西门子软件时普遍存在的问题,重启电脑后再安装就不会再报这个问题了。

我win7重启了还是没用,

网友A:
win7系统不能是家庭版的必须是旗舰版的。

刚查了一下STEP7 MicroWIN V4.0 SP8不兼容win7 32位系统需要安装SP9

兼容性列表:

网友E:
   看你安装可能是不是系统不兼容呀, 如你是 XP 系统的话, 用 USB 的适配器线你直接插上 USB 的线后放入光盘或是官网下载的 USB 驱动是能正常安装的 !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win7系统不能是家庭版的必须是旗舰版的。刚查了一下STEP7 MicroWIN V4.0 SP8不兼容win7 32位系统需要安装SP9兼容性列表:内容的回复:

我装的sp8的win7 32位上的可以用的,就是驱动装不了,我的系统是旗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安装可能是不是系统不兼容呀, 如你是 XP 系统的话, 用 USB 的适配器线你直接插上 USB 的线后放入光盘或是官网下载的 USB 驱动是能正常安装的 !

水哥说了半天,你还没看明白啊,我的win7旗舰版,32位

楼主:
可能还是 ,狼牙的说法,是对的 ,看来只能装SP9了

楼主:
你们谁有SP9的下载链接啊 ,我在网上找了许久也没找到,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STEP 7-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安装包的下载地址已短消息发送给你。

但是这个软件不能直接下载,下载时请拨打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4008104288)申请免费下载,也可以联系当地分销商或西门子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 7-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安装包的下载地址已短消息发送给你。但是这个软件不能直接下载,下载时请拨打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4008104288)申请免费下载,也可以联系当地分销商或西门子销售。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装了SP9后正常了,在此感谢狼牙兄弟,

网友G:
9成新NI PXIe-1062Q 8槽3U PXI Express机箱 (带AC) 可达3 GB/s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路一致春晓苑花园5栋
联系人:钟先生    13825134652

网友H(2018-05-07):
请问,这驱动是MPI A2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