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拱形应当如何进行接线

楼主(2013-03-08):
交流接触器等电气设备的接线端子有很多是采用拱形垫片的。这种接线方法对一个接线端子接一个线头是小成问题的,但要同时接儿个线头或粗细不等的线头时,就会产生接触不紧密、螺钉易松动的现象。尤其当接触器用于频繁吸台和释放时.接线端子上的螺钉更易松动。这样就使拱形垫片与线头之间的接触电阻增大,甚至脱离,造成电气设备不动作或发生单相运转等故障。针对上述情况,交流接触器接线端子排是拱形垫片时的正确接线方法应是:
先在拱形垫片下加两个平垫圈,接线时先把细线或软线弯成一大半圆圈.套在两个平垫圈之间,然后把粗线压在拱形垫片下,把螺钉拧紧,这样无论怎样振动,都和接线端子只接一个线头一样牢固和安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接线压不住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B(2013-05-07):
有图片吗?我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