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不同的串口调试工具,得到的数据不同,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08):
大家好,我用不同的串口调试工具从同一个串口发送同样的数据到仪表,得到的反馈值却不一样。怎么回事啊。是串口工具不对吗?

请看截图。1串口工具

2串口工具

网友A:
你的2个调试软件设置是否不同,也就是说: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B:
主要看设置是否一样;

有没有校验一类的!!!

网友C:
应该是两个串口调试软件设置的不同。

网友D: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是同一个指令,但不是同一时间的,可能数据已经发生了变化

网友E:
   路过,不会这测试的农民工飘过 !

网友F:
看楼主的设置是一样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内部数据发生了变化,导致返回的数据不同

网友G:
那被读取的数据是不是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变化了那返回的数据肯定不一样啊,如果没发生变化,那看看校验是否对?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但是不明白原因。只要把DTR和RTS勾选,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返回的数据不会随时间变化。完全是一样的应答。

网友H:
这两个是握手信号,需要接线。。如果你只用2,3,5三根线,就不需要这个。。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这两个是握手信号,需要接线。。如果你只用2,3,5三根线,就不需要这个。。内容的回复:

嗯,谢谢解释。

网友I: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但是不明白原因。只要把DTR和RTS勾选,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返回的数据不会随时间变化。完全是一样的应答。

原来是设置问题。看来软件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