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软件的选择

楼主(2013-03-08):
   本人刚接触schneider plc ,请问 M218PLC用哪种编程软件啊?软件全名是什么?多谢!

网友A:
SOMachine 软件。

刚接触的话,可以到官网下载一些资料先了解一下。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n/sites/china/cn/products-services/automation-control/products-offer/range-presentation.page?c_filepath=/templatedata/Offer_Presentation/3_Range_Datasheet/data/cn/local/automation_and_control/modicon_m218.xml&p_function_id=2&p_family_id=111&p_range_id=60975&f=NNM1:%E5%8F%AF%E7%BC%96%E7%A8%8B%E9%80%BB%E8%BE%91%E6%8E%A7%E5%88%B6%E5%99%A8~!NNM2:%E5%B7%A5%E4%B8%9A%E6%9C%BA%E6%A2%B0%E8%87%AA%E5%8A%A8%E5%8C%96%E6%8E%A7%E5%88%B6%E5%99%A8%28PLC+%26+PAC%29~!NNM3:Modicon+M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