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直流电机超温
笔名,若此

楼主(2013-03-08):
直流电机,在冬天的时候,由于气温较低,不出现超温报警,到了夏天,经常出现超温报警。欧陆590+驱动器,原装的电机坏了,换了一只新电机以后,就出现超温故障,风机也换成更大功率的风机,还是超温。电机功率略小,参数已经修改了。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检测范围是不是不一样?怎么看?

网友A:
   电机温度升高,来自电动机运行中的绕组发热,电枢电流越高,电动机温度越高。所以请先核实下你的负载是不是有提高,至于温度传感器是不是一样,你可以用红外线温度测量下,还有就是你的冷却风机的风道是不是有滤清器,滤清器堵了也会造成超温,假如有水冷的,水路堵了也会超温的。你可以把现场的数据弄出来吗?电机额定电流,实际运行电流,电动机的冷却方式,电动机温度多高?那样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的。

网友B:
换的电机和原装是一个厂的吗?我们的电机也是直流的,提煤的提升电机是上海产的,运行时间一长,加上天气温度的升高,时不时也报警。不过你可以检查一下通风是否通畅,风量可够,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要重新核定一下负荷情况及电机功率可小的问题。至于温度传感器,你又没换过,还是那个传感器,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可以用红外测温仪鉴别一下不就清楚啦。

网友C:
超温?。。。。。那就喝凉水去白 ~~~~~~~~~~~~~~~~~~~

网友D:
1,先测一下电机的温度,如果在可允许的范围,那么把报警温度调高些。

2,换一个功率更大点的电机,不要让电机像小牛拉大车一样。

网友E:
转子电流是否超过其额定电流呀,励磁电压正常吗!?电机碳刷好吗?真不行再装个PT100什么的实际检测一下,最后考虑一下电机的质量(铝线,功率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转子电流是否超过其额定电流呀,励磁电压正常吗!?电机碳刷好吗?真不行再装个PT100什么的实际检测一下,最后考虑一下电机的质量(铝线,功率不足!??)

怀疑是铝线。可恶的商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机温度升高,来自电动机运行中的绕组发热,电枢电流越高,电动机温度越高。所以请先核实下你的负载是不是有提高,至于温度传感器是不是一样,你可以用红外线温度测量下,还有就是你的冷却风机的风道是不是有滤清器,滤清器堵了也会造成超温,假如有水冷的,水路堵了也会超温的。你可以把现场的数据弄出来吗?电机额定电流,实际运行电流,电动机的冷却方式,电动机温度多高?那样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的。

首先找出来异常发热还是散热受阻,再针对解决

网友H:
看看工作时候的电流阿,电流是不是过大了,那样就温度热了阿,或者是启动电流过大,导致超温报警阿,功率小,你的负载一打就容易这样了,外加天气热啊,还有控制器中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I:
是电机超温还是驱动器的电柜。。。电房超温。。。。。。。电房必须独立配备空调的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转子电流是否超过其额定电流呀,励磁电压正常吗!?电机碳刷好吗?真不行再装个PT100什么的实际检测一下,最后考虑一下电机的质量(铝线,功率不足!??) 怀疑是铝线。可恶的商家。

网友J(2013-04-20):
没什么好办法,一是你的电机功率选的是否够用,二是你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建议上海南洋的。现在国内假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