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正反转如何能让转矩不同大小

楼主(2013-03-08):
我对台达变频器还比较菜,近来碰到一个问题。

我公司的变频器是正反转带动小车运行,但是我想把正转转矩设定比反转转矩设定得小一点,单从变频器上下手好像不能解决,是否能有高手帮助?

如果使用plc(cpu226),用什么线连接485口,具体操作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A:
记得以前我做过这个项目,不知道是不是跟LZ同行哈。

也用的485直接写的数据,不过我自己做的通讯线,485只用2根线就可以,一头9针公头接PLC,一头好像是RJ接头。

具体怎么个接法,明天我 帮你看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我看用开关量比较难做到,可能要用通讯来在正转和反转是设定不同的力矩值

网友C:
嗯,正反方向的给定转矩不能独立控制吗?

楼主:
谢谢给位,具体的给讲讲就好了!!!

可以发邮箱!!

网友A:
采用自由口通讯,走rs485,接线是A+、B-,S7200是3+、8-,+接+、-接-。

按手册找到对应地址,直接写入数据即可。可以用MODBUS指令

楼主:
变频器型号:vfd022b43b

网友D:
楼主好像属于西门子毒害的一代,否则干吗不选台达全套系统呢?

台达自己全套的话台达有专门的指令

附带一句:每个品牌对自己的全系列产品支持都要比混用别的品牌好很多

网友E:
看来狼对西门子恨之入骨啊

楼主:
你怎么弄的??怎么没了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