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5档转换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3-03-08):
各位高工:我在plc程序编写IST指令使用, M10  我想用屏来代替X10  ,,可是小弟碰到一个难题,屏里做不出5档转换开关,麻烦指点一二...  感谢!

网友A:
  分成 5 个输入点的信号来驱动就行 !

网友B:
是不是改对应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C:
我认为屏上画个图对称放5个按钮如m10 m11 m12 m13 m14 程序上保证同时只能一个点ON!同时作出相应文本状态指示!IST  X10改为M10  相对应的X改M   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