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3-03-08):
     对编码器的分辨率问题有点晕。。又分什么17位和20位? 有些牌子的说是131072   有些在设电子齿轮值时,又要2500*4 ? 还有些是2048 ?  到底是什么计算出来的?  按照三菱伺服的说法:编码器旋转一周会产生131072个脉冲,也就是它的分辨率!在计算电子齿轮比值时 直接用131072除以负载轴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按照信捷伺服的说法是2500P/R ?  是什么意思?  是要2500乘以4 再除负载轴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

   麻烦各位大神详细解释下。。

网友A:
     一般来说我们说编码器的分辨率是说多少位,也就是2进制数,比如17位对应131072,20位对应1048576,17位就是用2进制的说法,131072就是10进制的说法,你用你电脑自带的计算器试一下便知道,首先输入10进制的131071(这里是从0开始记的,所以是131071)在转成2进制你就明白了,比如三菱的伺服17位的,在电子齿轮1:1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要131072个脉冲转一转;

    现在一般的国产伺服都是2500线的分辨率,乘以4是因为采用4倍频,像信捷、英威腾、华大等,日本伺服现在国内市场占有量还是很大,像安川、三菱、松下现在都是20位的分辨率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都是20位的居多。好像我做伺服一般都不管他的分辨率,直接设置一圈的脉冲就行了。太深奥的东西一般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