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异常

楼主(2013-03-09):
以前通讯用DVP-F232S模块连接台达plc 48EH2,一切正常。后换成48EH3后,通讯时PLC通讯参数测试正常,PLC状态信息读取正常,如果程序行数短,可正常下载,但监控数据异常。如果程序比较大,那无法下载,显示通讯逾时。

网友A:
EH3上建议用DVP-F232模块,还有DVP-F232s基本上要停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H3上建议用DVP-F232模块,还有DVP-F23...

停产后有什么替代的不?我也在用着232S的呢

网友C:
应该是DVP-F232S与EH3不匹配,台达最新样本上介绍:可以用DVP-F232/DVP-F422将COM2(RS485)转换成RS232/422接口。也可以另增第三个通讯接口用用DVP-F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