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伏的JZ7-44中间继电器线圈能否改为220线路用?

楼主(2013-03-09):
380伏的JZ7-44中间继电器线圈能否改为220线路用?

网友A:
在线圈回路上串联一个2μ的电容器,通过串联谐振,可使线圈的电压升高至380V,注意,这个电容只能串联在线圈回路中,不能与触点串联。

网友A:
可以试着在线圈中串联一个二极管,这样在220V下经整流后就会产生直流分量,直流分量在电感中电流会大增,在220V下也能启动。

网友B:
有机会试一下,学习了

网友C:
我建议直接把380V的线圈换成220V的线圈,价钱也便宜,比增加外部电路好,而且使用寿命

网友D:
380V线圈的吸合电压是380V,220V远低于380V,所以电磁吸合力不够,继电器无法正常动作的。

不过JZ7-44中间继电器是有多种电压范围的线圈的,可以通过更换继电器线圈来完成;

JZ7-44的线圈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s为:
交流:(50Hz)24V、36V、110V、127V、220V、380V等。
其线圈动作范围:吸合电压为(85%~110%)Us;释放电压为(20%~75%)Us。

你现在是380V的线圈,起吸合电压最低是85%*380V=323,你现在是220V,肯定无法正常吸合。

换个线圈吧,这样运行更安全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在线圈中串联一个二极管,这样在220V下经整流后就会产生直流分量,直流分量在电感中电流会大增,在220V下也能启动。

电流增大线圈会烧毁!

建议购买220V线圈更换或者你改变控制电压适应

网友F:
换一只220V线圈吧,价格又不贵,不够麻烦的!

网友G:
                          更换一个比较简单!

网友H:
可以把380V的线圈更改为220V

换的可是线圈

网友I:
没这么用过,楼主是问题探讨、还是想实用?
换线圈的办法,或许可以。

网友J:
这种上世纪60年代的东东难道还在用?生命力够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