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如何复位风机运行时间 就是如何复位1.44参数

楼主(2013-03-09):
有一台变频器ACS800-04-0440-3,运行5   6年  出现一个警告说是风机运行时间达到极限     换了风机也没用   说还有一个1.44值要复位  哪位大侠教下    如有方法  发到我qq邮箱    370772140@qq.com   在此谢谢

网友A:
01.44
FAN ON-TIME
传动单元冷却风扇的运行时间。
注意: 计数器可以使用 DriveWindow PC 工具进行复位。建议在替换风扇时进行复位。

按照说明书的说明,可以用DriveWindow软件来进行复位。

网友B:
在16.03中输入一个密码,就会显示完成参数,找到风机运行时间后,用面板修改运行时间即可(慢),最好用软件改时间。

网友C:
去我发表的文章里看看,就行了。

网友C:
进入主菜单,我们需要将隐藏的参数调出来,要做以下几个参数的修改,进入16.03,输入2303;进入145.13,改为0,;再进入01.44,改时间,确认后,数十秒后,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