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VFD-E变频器可否直接在输入端子上连接光电编码器

楼主(2013-03-09):
求教高人:VFD-E变频器可否直接在输入端子上连接光电编码器

我现有一台VFD-E变频器,需要控制一台自带减速器的电机。减速器输出轴旋转运动为:每10秒钟正转1/4圈,然后再10秒钟反转1/4圈,如此非常低速循环。

所以想用光电编码器连接在减速器输出轴端,测出1/4圈的起止位置,VFD-E变频器有PLC的功能,利用其内部的计数器C0~C7将直接接在MIX输入端子上的光电编码器低速脉冲信号计数,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A:
能不能接,要看电压等级,信号极性,传输速度。要问编码器和变频器的说明书。人是不知道的。

网友B:
VFD-E变频器具有的PLC计数功能计数频率与编码器实际输出频率匹配吗?变频器计数信号输入参数和编码器输出计数信号特性匹配吗?

楼主:
      经实验验证,使用集电极开路输出式、允许电源电压5—24V、分辨率360p/r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将电编码器的电源线接到VFD-E变频器输入端子的24V和DCM,将光电编码器的A相或B相(记只能接一相作为计数器C0—C7的脉冲输入信号)接到VFD-E变频器输入端子的MIX端。现在不用买EME-PG01高速计数卡了,就可以测得减速器输出轴的转速了,并且可以按测得的减速器输出轴转过多少圈后实时改变电机的运行频率。因为VFD-E自身的PLC有扫描周期,实际测得的计数频率不得超过45p/s,如果要测量转速较高一点的减速器输出轴的转速,可以选用分辨率为10—100p/r的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就可以测出270—10r/min减速器输出轴的转速了。希望能对大家有用,省些钱给夫人买礼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