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有PLC和DCS了,建议加个SIS

楼主(2013-03-09):
我看有PLC和DCS了,建议加个ESD或SIS板块,现在用处很多了,很多厂家已经成熟。

网友A:
建议虽好    可不能因为一出来个啥就弄个版块吧

网友B:
SIS ?????????? 弱弱的问这玩意是什么?

网友A:
ESD是英文Emergency Shutdown Device紧急停车系统的缩写。
这种专用的安全保护系统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它的高可靠性和灵活性而受到一致好评。
特点 为何要独立设置ESD系统呢?当然一般安全联锁保护功能也可由DCS来实现。但是对于较大规模的紧急停车系统应按照安全独立原则与DCS分开设置,这样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降低控制功能和安全功能同时失效的概率,当维护DCS部分故障时也不会危及安全保护系统;
(2)对于大型装置或旋转机械设备而言,紧急停车系统响应速度越快越好。这有利于保护设备,避免事故扩大;并有利于分辨事故原因记录。而DCS处理大量过程监测信息,因此其响应速度难以作得很快;

SIS(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in plant level,厂级监控信息系统)是集过程实时监测、优化控制及生产过程管理为一体的厂级自动化信息系统,是处于火电厂集散控制系统DCS以及相关辅助程控系统与全厂管理信息系统MIS之间的一套实时厂级监控信息系统。SIS系统以机组的性能计算、厂级经济性分析、厂级负荷分配以及机组的经济运行为主要目的。SIS系统的实时性体现在SIS系统实时分析机组的运行参数,通过系统强大的数据挖掘、数据处理与优化的功能,对机组乃至全厂的运行状况进行准确的分析、诊断与优化的系统。

网友C:
SIS殊不知是神马。。。

网友D:
感谢楼主的热情提议!

事实证明,网友的智慧是伟大的,无穷的!

我们会在适当的机会,加入适当的频道。

但是好的频道,还需要好的版主去引导和维护。

我们在2011年,开通了“基于VME总线的控制器”板块,主要讨论TDC等高技术产品,但最终结果,也是运营萧条。

另外,楼宇产品,如DDC等,都是我们欠缺的产品线,也更加垂直,也需要加入。

其中您所讲的SIS,类似于现在比较流行的EMS系统,如涉及到软件,可划归到自动化软件产品频道,区别于HMI。

ESD目前可在变频与传动频道发起讨论。

论坛在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还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积极的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