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c-32t问题

楼主(2013-03-09):
用这种PLC发现设定保持寄存器后关电不能保持,而且里面是乱码。我直接设定dt6110开始,用c32T开始的保持值都不行。是不是PLC有问题啊?

网友A:
这个tc-32t的型号我没用过。有这型号?

松下的FP0-PLC的掉电保持寄存器,因型号不同而不一样。

FP0-C32T的是DT6112~DT6129。

FP0R-C32T的是DT32450~DT32764.

请认真查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