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 PLC 与 TPC7062K 通讯中的温度读取如何设置

楼主(2013-03-09):
    最近有幸得到 国产 矩形 PLC  N80 的样机实验活动, 现在做 N80 与 昆仑 7062 K 屏的通讯连接实验,现在是在 MCGS 通用组态软件中如何设置连接 PLC 中的4 寄存器变量 ?

    如上图中的组态通讯变量连接中的 “ 数据类型”  是选什么呀 ?

网友A:
其实还是需要查看PLC的modbus地址配置或者说modbus地址是如何表达的

数据类型,通常选择16位或32位有符号类别

其实还有个关键就是通道地址,往往不正确,如果是基于PLC地址,那么modbus显示就是从1开始的,比如上图应该是40001开始;如果是协议地址,就是从0开始的,比如上图应该是40000开始。通常是从1开始

网友B:
矩形科技的地址就是按照MODBUS协议制定的,第一个输出以及中间继电器为0类型从00001开始,输入为1类型变量,从10001开始,模拟量输入为3类型变量,从30001开始,模拟量输出以及中间寄存器从40001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