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控制实例PLC教学课程(九)

楼主(2013-03-09):
电梯控制实例PLC教学课程(九)

门锁、检修、抱闸线圈、运行继电器回路

1、原理图

2、原理说明
门锁JMS:

    在每道厅门和轿门上都设有门电气联锁触点,只有当全部门关闭好后,所有门电气联锁联点闭合,门锁继电器JMS吸合,电梯才能运行。

检修JM:

    在轿内和轿内都装有检修开关,检修开关拨至检修位时,检修继电器JM吸合,电梯处于检修状态。

抱闸线圈:DZZ

    在下列四种状态下,抱闸线圈得电,制动器打开:

(1)快车上行,即S↑、K↑。

(2)快车下行,即X↑,K↑。

(3)慢车上行,即S↑,M↑。

(4)慢车下行,即X↑、M↑。

    电梯开始运行时,因为1A、2A仍未吸合,它们的常闭触点把RZ1短路,所以DZZ得以110V直流电压,电梯启动后经过一段时间延时,1A吸合,使电阻RZ1串联到DZZ线圈中,DZZ两端电压下降至70V左右,称为维持电压。电容C8的作用是为了DZZ从110V电压降至维持电压时有一个过渡的过程,防止DZZ电压的瞬变而引起误动作。电阻RZ2构成DZZ的放电回路。

为了防止电梯从快车K转换到慢车M时,DZZ有一个断电的瞬间,所以放入JK延时继电器,从而保证了制动器不会发生两次动作。

运行继电器JYT:

当电梯上行接触器S或下行接触器X吸合时,运行继电器JYT吸合,表示电梯在运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