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诊断MM 420/430/440 输入输出端口状态

楼主(2013-03-09):
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开关已经闭合变频器不能启动、输出继电器动作异常、以及模拟量输入输出值不准确等问题。在排查以上故障现象时,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快速简便查看和测试I/O端口信号是否正常。

查看开关量输入状态

开关量输入状态由参数r0722显示,r0722参数值以二进制位的方式显示如下图所示,开关闭合时相应的笔画点亮。以下图为例BOP面板显示r0722参数表示连接到DIN1、DIN3、DIN4、DIN5、DIN6上的开关闭合,连接到DIN2上的开关断开。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r0722参数判断开关量输入的状态。

测试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输出状态由参数r0747显示,r0747参数值以二进制位的方式显示如下图所示,继电器得电时相应的笔画点亮。以下图为例BOP面板显示r0747参数表示继电器1得电、继电器2失电、继电器3失电。

MM430/440有3个继电器输出,其对应的功能通过P0731、P0732、P0733参数设置。MM420有1个继电器输出,其功能通过P0731参数设置。设置P073x=1或P073x=0即可改变继电器输出状态

测试继电器输出方法:

1. 改变P073x的值同时查看r0747参数,判断继电器得电还是失电;

2. 使用万用表测量继电器触点接通断开情况,判断继电器是否损坏。

查看模拟量输入状态

模拟量输入经过模数转换后的实际值由参数r0752显示,模拟量输入类型定义为电压型时其单位为V(伏特),模拟量输入类型定义为电流型时其单位为mA(毫安)。MM430/440变频器r0752.0显示模拟量输入1(3/4端子)的实际值,r0752.1显示模拟量输入2(10/11端子)的实际值。MM420只有1个模拟量输入(3/4端子)其实际值在r0752中显示。当出现可能由于模拟量输入问题导致系统运行不正常时,可通过该参数查看变频器接收模拟量的实际值,在与实际模拟量输入比较,可以初步判断是变频器模拟量接口问题还是外部模拟量信号问题。

测试模拟量输出

模拟量输出端口的实际输出电流值在参数r0774中显示,单位为mA。MM430/440变频器r0774.0显示模拟量输出1(12/13端子)的实际值,r0774.1显示模拟量输出2(26/27端子)的实际值。MM420只有1个模拟量输出(12/13端子)其实际值在r0774中显示。MM430/440模拟量输出功能通过P0771.0、P0771.1参数设置。MM420模拟量输出功能通过P0771参数设置。 MM430/440测试方法,以模拟量输出1为例:

1. 设置P0771.0=2890;

2. 修改P2890为不同的值时(0.0~100.0之间数值),查看r0774.0对应的模拟量端口输出电流;

3. 万用表测量模拟量实际输出电流与r0774.0参数值比较,判断模拟量输出端口是否正常。

MM420测试方法:

1. 设置P0771=2250;

2. 修改P2240为不同的值时(0.0~100.0之间数值),查看r0774对应的模拟量端口输出电流

3. 万用表测量模拟量实际输出电流与r0774参数值比较,判断模拟量输出端口是否正常。 利用上述方法可在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快速测试模拟量输出信号。

注意:测试后请将P0771,P2890,P2240等参数恢复到测试前数值,以免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

网友A:
什么东西?不懂。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