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软件擂台第8期 怎样实现断电数据保持 半月期 擂台大赛

楼主(2013-03-09):
怎样实现断电数据保持,让PLC记住调试好的参数?

编写程序  给出注释和截图

程序完整并经过自我测试,可以有效实现掉电保持的作品获奖

本期结束一周内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100积分。

MP
介绍:gongkongMP即工控币,是中国工控网的用户积分与回馈系统的一个网络虚拟计价单位,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MP=1元人民币。

MP
有什么用?兑换服务:以1MP=1元来置换中国工控网的相关服务。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断电保持有以下几种方法:
 1、V区可以在系统块里设置相应的保持字节。如果没有电池卡,数据将保持约200小时.(是靠内部超级电容来维持的),电容没电了,相应数据丢失。
 2、V区可以在系统块里设置相应的保持字节。安装电池卡后,数据将保持200天左右,电池卡没电后,相应数据丢失。
 3、在数据块里写入数据,能保证在任何时候丢电的情况下,当PLC上电时,能自动写入相应区域。(不适用于经常修改的数据)
 4、用程序将数据写入永久存储区。(此方法慎用,频繁写入会导致PLC报废)
 5、用传送指令将出厂数据恢复到相应地址(此方法能适合你)

网友B:
        说下西门子200掉电保持的处理吧;

因为需要对传感器进行采集数据,然后需要进行一个标定;计算一个K值,长时间掉电,还要保持的;

下面就是用MB0-MB13之间的字节进行处理的;只要用到:MD10

大家可以看到K值:MD10

下图是触摸屏标定K值得,一个界面;

此程序在工程中应用;长时间掉电可以保持的;

但是数据多的话还是建议加外部电池;或者编程处理;

网友C:
关于掉电保持功能,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独特点,总结的话不外乎两类:1.采用电池保障。2.数据直接保存在EEPROM中。怎样让PLC记住调试好的参数?问题实质无非是将参数写入PLC断电数据保持区。

以台达DVP-SS2为例:首先搞清楚那个区域具有停电保持功能。如下图手册中说明:

在程序开始写入如下语句:

现场调试好时间后,将时间值写入D580中,由于在SS2中D580是断电保持区,所以写入后运行改写后的数据就会永久性保存在D580中供使用。

网友D:
短期断电保持的上面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介绍下我经常用的永久保持的方法。

话不多说,上图为准

1:打开数据块

2:编辑数据块

3:下载程序连数据块一起

网友E:
软件保存程序吗?、、、、

网友F:
编写程序  给出注释

网友G:
我的想法和编程方法和秦工的相似,让秦工获奖吧,然后秦工再请我客,我不和你抢了,你可不能小气啊!

网友H:
这里有了SIEMENS 200 300 台达,我来和大家分享个OMRON 的吧,,PLC 为OMRON CP1L

OMRON 的掉电保持区为,D区。详细的就请,各位看下手册,吧,。

本例是一个,时间掉电保持程序,就是说,从断电开始,到下次上电时,从前一次断电的时候记时。一直到,设定的时间到(有一次从工控红人,老鬼哪里也有看到这种作法,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吧。)下面附图。大家可以试下,已经在项目上应用。用PLC 自带的1S脉冲计时,保存在D区

网友I:
首先掉电保护电池要保证电源充足,定期更换电池。

网友H(2014-05-07):
为什么,我看不到我发的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