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 PLC 与MCGS TPC7062K 通讯设置

楼主(2013-03-09):
      今天第一次搞国产矩形PLC 与 MCGS 的屏通讯, 在这要感谢矩形 PLC 的技术群顶力支持,特将 通讯设置的要求点与各位 TX 来分享一下,免走弯路

1, 如上图,首先在 MCGS 通用组态软件中增加选上矩形 PLC 所用的” 莫迪康的 MODBUS RTU” 通讯协议

   2,设备组态中选 上我们所用的 矩形PLC ,并可重新命名PLC 型号,并在设备属性中调协 PLC 连接属性,这里要注意的有几个条件,一是通讯端口为 COM1,二是波特率要改选 为 8-19200,三是数据位位数先 1-8, 数据校验默认为 偶数不用改

      3,生手第一次用国产 PLC 连接屏,显示温度搞了好长时间,就是因读取地址设置问题,就是有的说 屏中地址是 PLC 数据地址 + 1 的,但我实际测试发现其数据寄存区读取的数据地址还是为PLC 的原地址,不用+1,如原对应 温度 30001 在 PLC 中做好/100 后到 40010 后在 MCGS 中直接读取 40010 就能显示数据。

      以上是今天做测试的一点小总结与各位分享,欢迎拍砖,如有雷同纯是巧合,如有出错完全指出,如有建议请提出 !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的plc是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的plc是送的吗

楼主(2013-05-24):
  有用知道 矩形 N80 通过以太网与 HMI 通讯设置或是远程通讯吗?

网友B:
感谢分享!矩形带以太网接口的PLC就可以通过以太网与HMI连接。

远程通讯亦是如此。PLC类型选择MODBUS-TCP,端口默认是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