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选用求教

楼主(2013-03-09):
现要做一控制柜,有15千瓦的风机2台,采用星-三角启动,7.5千瓦的搅拌电机2台,直接启动,另有0.75千瓦关风机若干台,总功率为56千瓦,请问总空气开关选用125安培的合适还是160安培的合适?只有这两种选择。

网友A:
由于实际工作中,用电设备往往不是满负荷运行,实际负荷容量要小于其额定容量。所以先算出实际有功功率,在这里用需用系数法计算,需用系数可查表找到,根据所说的设备情况,取0.8,那实际负荷就是56*0.8=44.8KW然后根据这个实际容量去选择空开。经计算应该不到100个电流,还要留有裕量,选择125的也就够了,但要我选择还是大一点较好,选160的。

网友B:
根据现场的开工率,最好选择还是大一点较好,选160的

网友C:
我同意选160A的

网友D:
56KW三相负荷,计算电流约100A,选125A也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E:
总的空气开关一般选大电流,主要起短路保护作用,强烈建议160A

网友F:
125A的就能够满足需要。

网友G:
选160安培合适--考虑直接启动

网友H:
125应该可以!考虑现在空开的质量还是选160的稳妥!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选160A的

网友J:
   总的空气开关一般选大电流,主要起短路保护作用,考虑7.5KW 电机直接启动 ,建议160A

网友K:
建议留有一些裕量,还是选择160A的稳妥些,电气的东西不要选的可丁可卯,应该留一个安全余量。

网友L:
得出结果小于100A,根据现场使用情况建议选125A,

网友M:
选择160A较为稳妥,,。。。。

网友N:
其实有算法的 我师傅教我的  功率乘1000除380   算下来的总归是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只能选160A的

网友O:
看样子都喜欢选择160的。这说明了什么了,国人比较保守,宁可稳妥不冒险。

其实选型还是应该有所依据,满足就行了,没有必要过多的余量考虑。除非本身就不能满足要求。

当然还需要考虑2款不同型号的安装空间。

网友P:
选择160A的最保险,风机类的效率很低,电流会偏大的,特别是工况恶略的时候。

网友Q:
这个断路器选择与负载无关,是配电保护,保护的是供电线路。

网友R:
如果你是直接使用这个柜子的人,选160A

安全方面就不说了,万一以后还要扩展其他东西呢?省的换空开了嘛。

如果你是给别人装的柜子,选125A

成本啊。。。不解释,大家都懂的

网友S:
当然选160A的,得考虑同时性的可能。如果多台同时启动,瞬间造成跳闸,你不郁闷吗?另外每个电机是单独有过载保护的,这个配电的断路器当然得考虑增加设备的可能性了。建议160A。

楼主: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现要做一控制柜,有15千瓦的风机2台,采用星-三角启动,7.5千瓦的搅拌电机2台,直接启动,另有0.75千瓦关风机若干台,总功率为56千瓦,请问总空气开关选用125安培的合适还是160安培的合适?只有这两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