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程序关机保护HD-SDI硬盘录像机

楼主(2013-03-09):
深圳市华天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的安防产品厂家,HD-SDI硬盘录像机可以做到8路储存1080PSDI视频图像。下面就改设备保养做些简单的描述:

一、监控设备使用前注意事项有哪些?

1、主机通电前,须先检查,避免因接触不良而烧坏配件。检查方法是:

A、晃动主机以检查内部是否有松脱的现象;

B、从主机后面检查各插卡是否有歪斜而接触不良的现象;

C、电压选择开关是否设置在230的位置,并与供电电压匹配;

有不正常现象,请不要通电。立即通知供货商,听取处理意见。

2、后面板很多接口是插针式的,连接前检查插针是否歪斜,避免损伤接口。

3、接口匹配不好的,如音频和视频接头匹配较紧等,请先更换接头。

4、主机为插卡结构,外接接头时不得硬推和硬拉,避免造成接触不良。

5、主机工作时,请固定安放位置,不要拖动。

6、按主机接口属性,将相关外设全部连接完毕,并检查接触是否良好。

7、用在线式不间断电源(UPS)为本主机供电,避免停电造成硬盘损坏。

8、按正确程序关机,不得用关电源方式关机,避免造成系统损坏。

二、HD-SDI硬盘录像机的保养

计算机系统如果保养不当,即使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故障。

1、指定专人操作主机,定时对系统及数据进行备份和维护,将故障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2、按照正常程序关机,不要用断电方式完成关机。

3、长期不间断运行主机时,建议每周关机几分钟,然后重新启动运行。

4、建议为主机配备不间断电源设备(在线式UPS),避免掉电或电压不稳造成系统破坏。

5、硬盘录像主机为监控专用,不要作为普通计算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