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梯形图程序的放置位置

楼主(2013-03-09):
在恒压供水PLC控制系统中,水位检测程序,1#、2#水泵的梯形图程序,都放在主程序里面吗?有先后顺序吗?谢谢回复

网友A:
都放在主程序没有问题。

关键是条件是否成立,顺序问题在时序要求不高的场合,不会有什么时序问题的

网友B:
恒压供水控制程序并不多,放在主程序里面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工艺先后顺序要靠程序逻辑实现与同时放在主程序中并且其先后次序无关。

网友D:
放在OB1中当然可以,那个先后也无关,但不建议用次方法编程,我觉得还是采用模块化编程好些,两台水泵控制程序分别放在FC1、FC2,组织块OB1调用、执行两台泵的运行。这样程序结构比线性化编程要清晰,可读性好,调试也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放在主程序没有问题。关键是条件是否成立,顺序问题在时序要求不高的场合,不会有什么时序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放在OB1中当然可以,那个先后也无关,但不建议用次方法编程,我觉得还是采用模块化编程好些,两台水泵控制程序分别放在FC1、FC2,组织块OB1调用、执行两台泵的运行。这样程序结构比线性化编程要清晰,可读性好,调试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