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实时时钟怎么用?

楼主(2013-03-09):
各位大侠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的设备要求每天中午12点有个输出点接通10秒,我把这个点定义到Q1.0。我用的是S7-200 CPU2226的。我能用PLC的实时时钟来编程吗?如何来编这种程序。谢谢了!

网友A:
行的,读取PLC的实时时钟再做比较到时间输出就行!若还是不明白可以加我QQ951271539。

网友B:
CPU226的已经内置时钟, 先用SET_RTC把PLC的内部时钟时间设置正常,再用READ_RTC读取时间,比较读取的时间值和自己设置的时间值,相等了就对PLC输出Q1.0点置位,对置位的时间进行计时(比如10秒)Q1.0输出的时间,计时到时又对输出点复位就是了。设置时钟程序供参考:设定读取的时间是2013年3月8日1时59分05秒,剩下的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C:
1.读出时钟。

2.比较时钟点,相等的话输出。

楼主:
对:chen994621关于行的,读取PLC的实时时钟再做比较到时间输出就行!若还是不明白可以加我QQ951271539。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226的已经内置时钟, 先用SET_RTC把PLC的内部时钟时间设置正常,再用READ_RTC读取时间,比较读取的时间值和自己设置的时间值,相等了就对PLC输出Q1.0点置位,对置位的时间进行计时(比如10秒)Q1.0输出的时间,计时到时又对输出点复位就是了。设置时钟程序供参考:设定读取的时间是2013年3月8日1时59分05秒,剩下的你自己试试吧。

哇,这个图经典。。。必须收藏的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PU226的已经内置时钟, 先用SET_RTC把PLC的内部时钟时间设置正常,再用READ_RTC读取时间,比较读取的时间值和自己设置的时间值,相等了就对PLC输出Q1.0点置位,对置位的时间进行计时(比如10秒)Q1.0输出的时间,计时到时又对输出点复位就是了。设置时钟程序供参考:设定读取的时间是2013年3月8日1时59分05秒,剩下的你自己试试吧。

网友F(2018-05-21):
同样学习中,谢谢解答

网友G(2018-07-09):
耐特200系列产品的时钟使用分成设置时钟和读时钟两个用法,设置时钟可由编程软件直接给它做时钟设置,也可通过SET RTC 命令设置时钟;设置时钟后,时钟就自动在PLC内部运行了; 需要调用PLC时钟的时候,可以使用READ RTC命令读出时钟,并做相应控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