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某变频器整流管选型错误或山寨

楼主(2013-03-09):
       前天拆开某品牌变频器进行维修,电动机功率是37KW的,额定电流69A;拆开后发现变频器的主回路整流二极管型号是MDC(A)60-16 中瑞合资常州瑞华电力电子器件;不过此型号的整流管没查到技术数据,但是根据瑞华手册的型号标识,我认为这个是60A的元件,有熟悉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下,这个型号是山寨产品还是定制产品呢?假如我的判断是对的,总觉得这个二极管整流元件选的偏小了,然后我度娘,有说整流单元按1.5-2的工作电流来选择的,也度娘到了某人据说是吐血推荐写的整流单元选择计算的设计说明。

     先看看现场拍摄的整流二极管的型号:

再看看我上瑞华管网上找到的型号说明:

然后我度娘到的变频器设计中关于整流的计算:

      按照这个整流计算,那我的额定电流是69A,整流管应该选择是--1.5*1.5*0.368*1.283*69=73A;

      参考瑞华的选型手册,比较接近现场型号的是MDC系列的,MDC系列里面确没有60A的,这个型号是老型号?可这个手册版本是09年的版本哦,现场拍摄的二极管管的制造日期是09年的。

      经过上述过程,我总觉的这个变频器的整流二极管的电流选择是不合适的,难道是变频器厂家上门定制专用型号,这个咱不敢确认。带着疑问求答案,山寨否?算错否?总之,经过这个过程,咱算认识了一个品牌,也就是确认了不放心,俺是不敢选择了。

网友A:
该型号可能木有写入样本。

瑞华的样本已经有好多年没改版过了,我们也使用不少该司的产品。

网友B:
没有问题,它应该是3个mdc,合起来是180a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它应该是3个mdc,合起来是180a的电流

现场看到是三个MDC(从进线上接是一相一个),相当与6个二极管,每相轮流导通是工作的是2个,串联的电流通过时,这2个通过的是一样的,60A,小于额定电流!而有些功率段看到的是每相进线2个MDC并联的。

网友D:
支持原创帖!

请斑竹再接再厉!

网友E:
楼至很仔细,工作敬业,佩服!

网友E:
楼主很仔细,工作敬业,佩服!

网友F:
60A应该是平均通态电流,对三相整流桥的整流元件,应该是各分担1/3负载的平均电流。这个整流元件选择没问题。

网友G: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百度一下,东拼西凑就做出个变频器…………

网友H:
支持原创。。江湖这是在厂里还是什么公司?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支持原创。。江湖这是在厂里还是什么公司?

工厂混日子的

网友I:
三只60A的整流桥组成三相整流,够节约的。

37KW变频器一般选用100A、110A两种。

再说1600V耐压也是浪费,不知道参数怎么出来的。

网友J:
如果是风机水泵型变频器,不考虑过载的问题。

网友K:
成本压缩的结果,没办法。 卖价低,想赚钱就得本身减配。

网友L:
不会是常州产的那个什么富迪通变频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不会是常州产的那个什么富迪通变频器吧?

 不是的。国内低压知名品牌。

网友M:
电流够用 ,整流桥电流值是一定温度下的,西门子 ,施耐德变频器所选的整流桥也还不到变频器的额定值。

网友N:
2楼是正解,不过楼主很认真

网友C(2013-04-08):
引用 网友M:
电流够用 ,整流桥电流值是一定温度下的,西门子 ,施耐...

 所以曾经有代理商告诉我,因为选用的西门子的产品,他们亏了,变频器老出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楼至很仔细,工作敬业,佩服!

网友P:
整流管的负载率已是93.84%,可靠性差

网友Q:
楼主很细心,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我在一个国内的品牌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R:
我购了一台易能eds1000系列37kw变频器使用半个月突然整流元件激穿,怀疑也是山寨版的。

网友S:
前段时间维修的我维修的也是这样,但是不是这个牌子的,还是一家大公司的呢,55KW变频器,100A整流桥。

网友T(2013-07-22):
现在变频器厂商也不好做,竞争大,为了生存压缩成本、低价销售,这个可以理解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前段时间维修的我维修的也是这样,但是不是这个牌子的,还...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深圳一家公司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