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电机不起动故障

楼主(2013-03-09):
我所在单位为电缆厂,有四台成缆机所用为590+直流调速器,泾常出现直流电机起动不了,电机出现来回振现象.只要用电吹风吹几分钟,故障就能排除,不知是何原因,请指导.

网友A:
碳刷磨损了,检查下,或者是整流子碳粉太多、受潮了等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是吹的哪里?难以启动是不是励磁电流设置小了!碳刷磨损是要打火的!

网友C:
你把情况写仔细点,故障时的各种数据写出来。大家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