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电压问题?

楼主(2013-03-09):
一台直流马达也不知额定电压时多少?只是感觉转速慢

想用固态调压器调节电压【然后在整流】,不知能否得到可以调节的直流电压??

网友A:
一般交流电是可以先进行可控硅交流调压(即固态调压器调节电压),再将调压后的交流电进行桥式整流的。见下图:

网友B:
可控硅可控整流直流电源现成的,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网友C:
买个晶闸管整流---2KBPC10~,3块钱人民币。完全满足你的直流电压需要。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可控硅可控整流直流电源现成的,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你好。一台直流电机调速用了4个可控硅和4个二极管【主要元件是这些还有还有其他元件】,麻烦老师能发一份这样的电路图。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一般交流电是可以先进行可控硅交流调压(即固态调压器调节电压),再将调压后的交流电进行桥式整流的。见下图:内容的回复:

王工你好。我们这一台直流电机调速用4个二极管和4个可控硅【还有其他电子元件】,有没这样的电路?   这样调速有何好处?

网友A:
   回5楼:一台直流电机调速用4个二极管和4个可控硅【还有其他电子元件】,如果是单相交流电源可能是用于可反正转控制电机的启动与调速电路,这里我给你设计一个电路供参考:即是由4个二级管组成桥式整流电路,再用4个可控硅构成正反转控制电路。用同一个调压控制版,可用K2开关进行转换控制(即正、反转)使电机正反旋转。

   图中K1为启动开关,K2为正反向,如K2闭合为正向转动,K2断开为反向转动,其绿色虚线框内为可控硅触发电路。

网友D:
直流電機調速原理很簡單。在《電工手冊》上一般有原理圖。

根據樓主提供的四個可控硅和四個二極管的主電路,基本可以確定:電樞電路為單相全控整流電路。如果沒有其它變壓器。輸入應該為220VAC,電樞電壓最大為198VDC。電樞電壓0到190伏可調。勵磁電壓由四個二極管單相全波整流。如果交流輸入為220伏,勵磁電壓為固定198伏。

回到樓主的問題。

1、測量勵磁電壓(直流),應該固定不變!

2、測量可控硅整流橋交流輸入電壓:假如是220VAC,那麼直流電機電樞最大為198VDC。如果不是220,交流電壓*0.9=直流電壓。

3、測量電樞實際電壓,調整電位器觀察其變化。

結合以上步驟你就可以理解直流電機快和滿的原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流電機調速原理很簡單。在《電工手冊》上一般有原理圖。根據樓主提供的四個可控硅和四個二極管的主電路,基本可以確定:電樞電路為單相全控整流電路。如果沒有其它變壓器。輸入應該為220VAC,電樞電壓最大為198VDC。電樞電壓0到190伏可調。勵磁電壓由四個二極管單相全波整流。如果交流輸入為220伏,勵磁電壓為固定198伏。回到樓主的問題。1、測量勵磁電壓(直流),應該固定不變!2、測量可控硅整流橋交流輸入電壓:假如是220VAC,那麼直流電機電樞最大為198VDC。如果不是220,交流電壓*0.9=直流電壓。3、測量電樞實際電壓,調整電位器觀察其變化。結合以上步驟你就可以理解直流電機快和滿的原因了!

很有道理!测一下电枢电压大小 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不是触发电路滞后 导通角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5楼:一台直流电机调速用4个二极管和4个可控硅【还有其他电子元件】,如果是单相交流电源可能是用于可反正转控制电机的启动与调速电路,这里我给你设计一个电路供参考:即是由4个二级管组成桥式整流电路,再用4个可控硅构成正反转控制电路。用同一个调压控制版,可用K2开关进行转换控制(即正、反转)使电机正反旋转。   图中K1为启动开关,K2为正反向,如K2闭合为正向转动,K2断开为反向转动,其绿色虚线框内为可控硅触发电路。

王工,非常感谢。电路很有用,只是看不清楚。能否传一张清晰的图,或给个链接,或发到phtzhy1711-163-com@163.com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