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上多个按钮如何实现互锁

楼主(2013-03-10):
用信捷人机与PLC如何实现多个按钮互锁,即按下一个,别的全部立即复位.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触摸屏上实现有点难度的;

一般在PLC的程序中实现;

网友B:
一般都是在程序中设计互锁。

网友C:
就像外部的急停按钮?  信捷的支持脚本吗?

网友D:
信捷的支持脚本!

也可以选用多功能按钮(可以直接选择复位其余按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触摸屏上实现有点难度的;一般在PLC的程序中实现;

在PLC程序中处理比较容易。

网友F:
在plc程序中设置互锁即可,信捷人机上到不需要做什么。

网友G:
信捷人机与PLC连接没搞过,但用西门子触摸屏与PLC连接是可以在触摸屏实现多个按钮互锁的,即按下一个,别的全部立即复位,而不需PLC 编程的。

网友H:
用宏来做,如果是一个16位的。如$16.0,$16.1,$16.2.......当$16.0 ON时,将$16=1,则$16.1,$16.2....复位!

网友I(2018-12-18):
这个宏指令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