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低版本软件编程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10):
CPU 313C-2PTP 6ES7-313-6BG04-OABO
用V5.4 SP5编的,发现有个模拟量值不准,还会影其它的通道,摘下这个模拟量就好了,原因一直未找到,其他还都正常。查手册说用V5.5 SP1编写,会是这个原因吗?

 另外后面那个HSP20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版本低应该不会影响到模拟量处理吧;

要么楼主下个高版本的试试;

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B:
300 、400一般用什么软件 。

网友C:
  版本低应该不会影响到模拟量处理吧;只要你的硬件升级能找到 新的硬件就可以使用,模拟量干扰要看现场通讯或是别的啦

网友D:
HSP203就是硬件支持包的版本(Hardware Support Package)

在下载的硬件升级包中,可以使用IE浏览器查看HSP_Viewer即可

既然手册都提醒需要高版本的支持,那就请使用高版本的编译。

楼主:
非常感谢!我用高版本试下吧,有结果我会告诉大家。

网友E:
数值不准确,应该是现场的原因吧。与软件版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