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带两个485通信模块,该如何编程呢

楼主(2013-03-10):
1214的PLC带了两个485/422通信模块,每个通信模块都有10个从站,我该怎么编程呢,西门子技术支持说要调用两次MODBUS初始化模块,我是用的OB100完成初始化的,用0B100建立的一个块,我想问一下我能建立两个OB100块吗,在里面分别对两个485块进行初始化,然后在主程序里建立2个子程序,分别是2个485块的通信程序,谢谢了,好像OB100块只能建立一次呀,哪位高手有没有做过呀,可以参考一下吗?给点建议,谢谢了啊

网友A:
OB100肯定只能建一个,在OB100中对两个串口进行初始化不应该是瓶颈呀。

我没有用过1200,你可以先试用一个485/422通讯模块试试,然后在使用第二个,我想第二个的很多内容可以对第一个模块的程序移植,并简单修改就能满足最终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