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与欧姆龙plc地址问题

楼主(2013-03-10):
求助   存储器地址不会给  采用台达b07s411和欧姆龙cp1e

 1.地址中0.00  100.00  200.00给那个地址区? 怎么给 ? 图如下

网友A:
没有字母起头的就是CIO

网友A:
B有些是位的意思,有些是字节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 = ({Link1}0@cio22009)那为何这样写宏 宏语法会有错误啊?

网友C:
选择CIOB  地址写10000  20000

网友D:
$36是数据寄存器(内部),CIOB是位元件;两者并不匹配!

网友E(2017-05-1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内...

{cp1e}0@ciob22000 这种类型才行 连线的PLC你都没连上 选择cp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