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管道内介质测温热电偶安装方式

楼主(2013-03-10):
本单位一震动管道热电偶(法兰连接)经常损坏,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法兰后加波纹管连接,信号电缆选那种软的电缆--类似弹簧一样圈着的有弹性的!

网友B:
震动法兰连接楼主说的是热电偶坏事那部分坏,是断还是里面坏了,还是什么,你可以移位也可以热偶选型上选择,选择哪种加套管铠装的,应该方便。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铠装热电偶可以吗,

网友D:
护套热电偶铠装芯子,接头处点下焊锡

若是位置偏僻没什么卫生要求的话芯子略长些,热电偶去掉顶盖用胶带缠死,运气好能用很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