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昆仑通态触摸屏内程序下到电脑

楼主(2013-03-10):
 我们公司一共有4套一样的设备,其中一套的触摸屏出问题了,我想把另一台的程序下载到电脑,然后再上传到有问题的触屏。

问题;

1,电脑要安装什么软件?(MCGS已安装电脑)2,需要什么硬件?(比如USB线等等)3,具体操作步骤?(请尽量详细,本人第一次弄)4,电脑W7系统可以安装MCGS软件吗?

网友A:
去官网下载一个初级入门看看,什么都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载一个初级入门看看,什么都就知道了。

更新了图片显示信息

应该是触摸屏故障,从另一台设备上拆了一块触摸屏换上后一切正常。

显示信息说明什么问题?

软件故障?

网友B:
昆仑通态的型号是什么?1063e的话进入操作系统,找我的设备,进入后选harddisk 进入 选mcgsbin文件夹进入 选中project这个文件夹,复制后u盘里就行啦,u盘插上触摸屏是 usbharddisk  然后把这个文件夹代替另一个屏同样位置的project就行了,两台机的工程就会一样了  1062k的就是进入系统选项后有个文件操作,进入后选导出工程就行了,注意是导出到u盘,再插到另一台机上选择导入工程,注意是选择u盘上的mcgsbin文件夹 再确定就行啦,你图上的这个报警可能的原因是工程更新完后你没有拔掉u盘,它再次提示是否更新工程二你选否

最好是用u盘更新工程后在他提示重启后拔掉u盘,到时间后让她自动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昆仑通态的型号是什么?1063e的话进入操作系统,找我的设备,进入后选harddisk 进入 选mcgsbin文件夹进入 选中project这个文件夹,复制后u盘里就行啦,u盘插上触摸屏是 usbharddisk  然后把这个文件夹代替另一个屏同样位置的project就行了,两台机的工程就会一样了  1062k的就是进入系统选项后有个文件操作,进入后选导出工程就行了,注意是导出到u盘,再插到另一台机上选择导入工程,注意是选择u盘上的mcgsbin文件夹 再确定就行啦,你图上的这个报警可能的原因是工程更新完后你没有拔掉u盘,它再次提示是否更新工程二你选否最好是用u盘更新工程后在他提示重启后拔掉u盘,到时间后让她自动重启

如果工程设置了禁止上载,还能用U盘拷贝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的型号是什么?1063e的话进入操作系统,找我的设备,进入后选harddisk 进入 选mcgsbin文件夹进入 选中project这个文件夹,复制后u盘里就行啦,u盘插上触摸屏是 usbharddisk  然后把这个文件夹代替另一个屏同样位置的project就行了,两台机的工程就会一样了  1062k的就是进入系统选项后有个文件操作,进入后选导出工程就行了,注意是导出到u盘,再插到另一台机上选择导入工程,注意是选择u盘上的mcgsbin文件夹 再确定就行啦,你图上的这个报警可能的原因是工程更新完后你没有拔掉u盘,它再次提示是否更新工程二你选否最好是用u盘更新工程后在他提示重启后拔掉u盘,到时间后让她自动重启

型号上传一楼了,现在怎么进入操作系统?点击屏幕没反应

USB线连接电脑进入吗?需要给他24V电源吗?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感谢回答

网友E:
1.若使用嵌入版MCGS7.6软件最高可支持win7 64位操作系统

2.解决问题方法: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datumlist.aspx?uid=2013031210535300001

3.若还有问题可联系客服400-610-7062或留言

网友F(2013-06-30):
MCGS7.6软件安装问题:WIN7 32位

网友F:
说没有权限生成系统配置修改,让用管理员权限重新安装,可是我就是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网友G:
更换cesvr步骤

1、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200.200.200.1  子网掩码255.255.255.0,触摸屏的ip地址默认为200.200.200.190

2、用网线将触摸屏和计算机连接起来

3、计算机-开始-运行-输入:telnet 200.200.200.190   登录触摸屏操作系统

4、输入explorer,刷出触摸屏操作界面,进入操作系统

5、将附件的cesvr这个文件解压缩,放到   我的设备-harddisk下,替换同名文件即可

网友H:
我想问:MCGS 触摸屏与计算机是怎么样通信设置的?如果知道的请和我联系,谢谢,我会重谢!

网友H:
我的qq:80432288

网友I(2013-10-07):
MCGS触摸屏与计算机通讯是一根USB转梯形口的线通讯的

网友J(2014-02-22):
打开组态软件(不要打开任何工程) 在文件菜单下有一个上传工程  (首先要将屏通电并与电脑连接 我用的是 USB转梯形口的通讯线)

网友K(2014-07-10):
用我们一半打印机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L(2014-10-13):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的型号是什么?1063e的话进入操作系统,找我...

 用你的方法拷贝出来的程序为什么MCGS7.2的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M:
   更换cesvr步骤1、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200.200.200.1  子网掩码255.255.255.0,触摸屏的ip地址默认为200.200.200.1902、用网线将触摸屏和计算机连接起来3、计算机-开始-运行-输入:telnet 200.200.200.190   登录触摸屏操作系统4、输入explorer,刷出触摸屏操作界面,进入操作系统5、将附件的cesvr这个文件解压缩,放到   我的设备-harddisk下,替换同名文件即可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N(2014-12-07):
引用 网友M:
更换cesvr步骤1、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2...

我这里有一个昆仑通态屏,现在进不了桌面了,网线连不上,怎么办?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 网友M      更换cesvr步...

我也有一个密码忘了。是TPC064 .怎样同电脑连接。

网友P:
密码忘了; 找我啊952311560

网友Q(2015-01-09):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P(2015-03-25):
有锁屏密码,进不去CE系统桌面,我有办法。952311560

网友R(2015-05-08):
更换cesvr步骤

1、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200.200.200.1  子网掩码255.255.255.0,触摸屏的ip地址默认为200.200.200.190

网友S:
引用 网友K:
用我们一半打印机的线就可以了

`想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下来,已知道触摸屏型号和组态软件。

可以把里面原有的程序下载下来么?

型号:昆仑通态 TPC1062KX

用一般打印机线测试通信成功,但上传出现提示下位机没有原始工程信息,无法上载。???

网友T(2015-06-19):
楼主怎么样?搞定没有?分享一下啊

网友U(2016-05-02):
如果不勾选支持上传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V:
这个好,可以学习习,谢谢大师们

网友W:
谢谢楼上的同事们,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利用网线登录,U盘复制搞定。

网友X:
谢谢楼上的同事们,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Y(2017-05-05):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网友K 用我们一半打印机...

我也有这情况,请磊师指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xiongxinlin 用我们一半打印机...

网友Z(2017-09-24):
我也有这情况,请磊师指点!

网友AA(2018-08-09):
大神太多  仰慕啊   好好学习吧

网友AB(2020-05-03):
大神仰慕   好好学习

网友AC:
很有用,向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AD:
很有用,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AE(2020-07-20):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MCGS 触摸屏与计算机是怎么样通信设置的?如果知道的请和我联系,谢谢,我会重谢!...



你的触摸屏是否带以太网,如果有,那就直接设置触摸屏和电脑的IP在同一网段,就可以通信了;如果触摸屏没有以太网就要方形USB线,直接插上线就能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