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电缆故障

楼主(2013-03-10):
我们这儿有条辊轧线,就是送料一定长度后,停止送料,切刀切断然后继续送料,到一定长度后停止送料再切断。现在的问题是,料一直送不停止,切刀也不切,不知道什么问题。想知道编码器电缆故障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还能测长度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还要问?

编码器电缆故障后当然不能测长度了,要不还要电缆干啥,编码器直接感应啊!

网友B:
那就是没有满足停止送料或切刀的条件啦,条件是不是与编码器密切相关,如果相关,其结果。。。

网友C:
  “料一直送不停止,切刀也不切”, 这个要弄清楚是机械故障还是编码器问题或者是电缆问题。重启 辊轧线 ,看是否这一现象消除。如没消除,甩开编码器,手动操作机器,看是否有这一现象。如有,则修理机器;如无,连接编码器,检查编码器是否乱码,程序设置是否出错。确定编码器是好的,就要检查编码器线路,查看电缆是否断线或接触不良,有时信号中断,也有可能出现上述现象。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这个还要问?编码器电缆故障后当然不能测长度了,要不还要电缆干啥,编码器直接感应啊!内容的回复:

编码器不是有ABZ相吗 假如就A相断了 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料一直送不停止,切刀也不切”, 这个要弄清楚是机械故障还是编码器问题或者是电缆问题。重启 辊轧线 ,看是否这一现象消除。如没消除,甩开编码器,手动操作机器,看是否有这一现象。如有,则修理机器;如无,连接编码器,检查编码器是否乱码,程序设置是否出错。确定编码器是好的,就要检查编码器线路,查看电缆是否断线或接触不良,有时信号中断,也有可能出现上述现象。

恩 谢谢哈 刚知道修好了 具体什么情况等明天去上班后了解下

网友E:
编码器接到PLC了吗,监控一下程序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