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求教。。

楼主(2013-03-10):
近日因现场需要给程序进行了一很小量的添加,但出现个想了半天都无法想通的问题,求教各位。

下图1程序运行正常。

图一,

图二

表述如下:图一程序运行正常。

图二I17.2支路运行正常,外部继电器吸合

I0.3与I1.5线路监控时线路通断正常,但外部的继电器却不吸合。

后我又把I1.5删除,I0.3回路仍然监控时线路通断正常,但外部的继电器却不吸合。。

请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楼主可以强制试试;

I0.3  I1.5 接通继电器应该是输出的;

还有就是楼主这两个地址在别的地方有没有用;

楼主:
就是因为I0.3与i1.5接通后,外部继电器没吸合才百思不得其解。而i17.2接通后外总继电器却吸合了,说明硬件没有问题。这两输入在别的地方也有用,I0.3就在图一那使用,别的地方没有。I1。5有很多地方用,但我删了i1.5情况依旧。

网友A:
还真搞不懂怎么回事了,楼主能否直接编个图2程序下载:试试,看到底有没有输出;

网友B:
应该是别的地方影响。。你把所有程序都删了,直接留这两句。。肯定就没问题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蹊跷,看图上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你的注释表里面有问题了呢?Q5,6和Q5,7的定义查查看.

网友D:
看你的分析问题应该出在I0.3这里

网友E:
如真出了这问题而且检不到有别的原因,本人建议你去九华山烧两柱香,也许这问题就解决了!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今早把程序全部看了下,在别的功能块上面,重复编程,看了下应该是频繁的通断。把那段程序删除后正常。但还有些疑惑,通断正常却无输出,不知是不是电脑监控的刷新频率不够无法捕捉输出点的频繁通断,同时内部继电器的动作灵敏度没有达到其通断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