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电烙铁?

楼主(2013-03-10):
    电烙铁的选用,主要应考虑以下四个因素:

1)设备的电路结构形式。

2)被焊器件的吸热、散热状况。

2)焊料的特性。

4)使用是否方便。

   选用的电烙铁,其功率、加热形式和烙铁头的形式等应满足上述四方面的要求。

   通常,小件(如小型元器件、电路板等)的焊接,宜选用20--25W电烙铁;大件(如接线柱等)的焊接,因选用35--75W的电烙铁。但是,选用电烙铁的功率时,应注意电烙铁的加热方式。加热方式相同的电烙铁,一般是功率越大,烙铁头的温度越高,热容量也越大。若加热方式不同,相同瓦数的电烙铁的实际功率却相差很大。例如,一个20W的内热式电烙铁,其实际功率就相当于一个25--45W外热式电烙铁的实际功率。

网友A:
电烙铁看似很简单的用具,其实在实际使用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