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换档后需重新校准零位?

楼主(2013-03-10):
    万用表测量电阻的原理就是单线圈欧姆表法。由于电阻档各档所接的电阻值是不同的,成10倍的增长,如×1,× 10,× 100,× 1000, × 10k。当把接线端短接后,电池内的内阻与表头内阻及 ×1档的电阻串联,在电池电压不变时,表头线圈流过的电流恰好对应于欧姆零位,即对应零位的表头线圈的端电压是一定的。如果变换各档位的阻值,表头的端电压就会改变,使流过表头的电流也相应改变,表针将不再指欧姆零位。例如,将电阻档由R ×1档逐次变换到高档位时,其表头电压也逐次降低,电流逐次减小,指针偏转就不到欧姆零位,这将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所以必须调整调零旋钮使表头线圈电流维持不变,使指针重新指在欧姆零位上,以保证各档在测量时的准确性。

网友A:
记得高中时老师就讲过,但后来忘了怎么回事,只是知道换挡要调零。谢谢楼主。

网友B:
指针的得校零,数字的就免了。

网友C:
现在数显的居多,用指针的需注意此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指针的得校零,数字的就免了。

网友E(2013-05-23):
不同的档位,它的电流值是不同

网友F:
现在很多数字的万用表都有自适应量程功能了,不但电阻、电流、电压都是一次搞定

网友G: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换档后需重新校准零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换档后需重新校准零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档位,它的电流值是不同